EC 芯片的程序怎么写入???向高手请教

楼主(2011-12-22):
接手一台明基的S73U 不触发换ec   w83l951dg可以触发不跑数。买了3个换上多是一样可以触发,一样电流。从另外一台S73U的拆过来装上可以正常使用。 查了一下原来这芯片里有ROM

网友:
像刷BIOS一样刷

网友:
只有拆料板了

网友:
这个就麻烦了,一般要版本一样才能用的,

网友:
只有找同型号的料板上拆了

网友A:
EC 是指什么芯片啊,起什么作用呢?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编程器到是可以写。就是没座。光座就要1千多啊。

呵呵,那只有拆料板了

网友:
工厂才能做吧,脚位太多了,或者是相同的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是指什么芯片啊,起什么作用呢?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EC就是IO。

网友:
呵呵   。。现在好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遇到IO带程序的就是麻烦呀,上次修一个三星的也是IO坏了,明知是它坏了,可就是没的换呀,看着票子没了

网友C:
一般都是定新的同型号的芯片,没办法呀,怎么知道芯片有程序的呢,怎么看,请高手指教

网友:
IO自身有程序就没有办法,只有找同样的板拆过来换

网友:
有一些工厂都没条件刷 。是芯片供应商代刷的

网友(点评):
起个名字叫白面包青天,把你抓了!

网友(点评):
据江湖传说 ,不是可以从键盘接口 可以刷进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定新的同型号的芯片,没办法呀,怎么知道芯片有程序的呢,怎么看,请高手指教

看图纸, 如果BIOS  芯片是直接挂EC 上面的, 那么EC 是不带程序的, 如果BIOS 是挂在南桥上的,那么EC 是带程序 的, 当然, 也可以在待机时量一下SPI BIOS 芯片上面的8 PIN供电脚 有木有电压,就知道了, ec 带程序的,8PIN 是木有电压的,

网友:
现在有新的机子,EC单独的一个ROM芯片附带EC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