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精英代工 诊断卡跑C1 多次复位 可以开机

楼主(2011-12-22):
联想G31T-LM 精英代工 诊断卡跑C1 多次复位 可以开机,但是隔一天再开,有是C1 求高手赐教。
联想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不啊? 阻值 电压 时钟 或者 压下北桥试试

网友:
这个板BIOS容易坏,你先刷一下BIOS,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能点亮,说明 BIOS是好的,重做北桥能好!

网友:
很明显 桥虚焊 加焊一下

网友:
最好清理清理cpu座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吧,不行加焊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