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灯管换过了,屏幕还是闪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1-12-22):
三星943灯管换过了,屏幕还是闪是为什么呢?

网友:
消灭0回复!!!!

黙唸、緈諨ぁ -2 严禁灌水
海韵之恋 -8 严禁灌水

网友:
要不没换好,再就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灯管绝缘没做好

网友:
確定是燈管問題?會不會是高壓板不行了?

网友:
外接高压条点屏看看 可能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屏坏了    昨晚上我就遇到一个   我先换了个高压 后故障依旧   换了 灯管 也一样的,最后我直接把那个屏线拔掉   显示白屏的时候就不闪屏了   所以屏坏了   楼主可以试一下   把屏线把了  在白屏的状态下闪不闪    闪的话 灯管 或者 高压的问题    不闪的话 屏坏了  。。。

网友:
楼主你换个高压包试试吧。三星的显示器高压包很容易坏的,三星原装高压包淘宝上很多卖的,也不贵!买一个换上,或者你换个通用的高压条。

网友:
要分清楚是屏闪还是背光闪。如果是屏闪,有可能是屏电路方面的问题,如果是屏背光方面在闪才考虑灯管或高压。如果确定是灯管,例如17寸的灯管有上下两组灯管,要判断具体坏哪几根,换的时候建议同组两根一起换,绝缘一定要做好,最好加热缩管。确定灯管换好了。用测灯管的工具测试没问题的话,考虑高压部份也有可能有问题。有时候灯管和高压都可能是坏的。

网友:
楼主可以注意一下信号线。直接插到显卡试一下。我有个屏也是这样的。直接接道机器上就对了。

网友:
你说的闪是怎么个闪法?

网友:
灯管绝缘看下有没有做好,接个高压条试试看。按键也换下。

网友:
外接高压条点屏看看 可能
高压板有问题有时候灯
管和高压都可能是坏的。

网友:
灯管没换好吧

网友:
对  你说的有些笼统   是咋个闪

网友:
高压板部份还有问题

网友:
楼主上个图好把。感觉老是闪就是屏坏了。

网友(2014-11-15):
你是不是换了原装电源板了? 原装板不兼容就就会闪。

网友:
确定灯管换好 你就好好高压是否有问题 你把高压断分 接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不费事 应该是高压问题 有高压包就换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