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楼主(2011-12-22):
拔掉适配器用电池就是感叹号  怎么解决

本来就这样

网友:
有电池在呢?还有感叹号没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A:
怪现象 ,兄弟 知道 Err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现象 ,兄弟 知道 Erro

有没有办法解决  是不是要换电池啊

网友:
你可以找块电池换上看看啊!

网友:
用替换大法试试吧

网友:
这个现象真奇怪,期待楼主早点给出解决答案

网友B:
能充进去点吗  换电池试试把

网友:
换一个系统试一下,不要换电池

网友:
系统检测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充进去点吗  换电池试试把

充放电功能都正常  就是感觉一个感叹号  不好看  可能是电源管理软件版本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