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有的显示器上有个暗的斑,不是亮点,这种情况一般还能搞好吗
显示器

网友:
不能。。。屏基板的问题。。

网友:
搞不了的了..玻璃本身的问题.

网友:
搞不好了 屏基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没有搞的,只能将就着用。

网友:
不能,这是屏本身的故障,

网友:
屏上的为题大多数解决不了

网友:
屏上问题的就不用考虑去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