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故障实例之驱动板

楼主(2011-12-22):
液晶显示器故障实例之驱动板三星153V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插上信号线开机正常显示,一段时间后黑屏,马上又亮起、又黑屏、如此反复;不插信号线屏幕菜单提示:“检查信号线”。故障部位:MCU程序坏。 联想LXH-L15【冠捷T560K】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黑屏,亮黄灯,开关失灵;驱动板各个部位供电都正常。故障部位:MCU程序坏。通病。 爱国者586T【主芯片gm2115,中华双50pin屏】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3-5秒内开关和AUTO功能正常,其它按键失灵;3-5秒以后所有按键都失灵;图象很亮或者很暗。故障部位:图像处理芯片旁边的U201【HT24LC04】EEPROM程序混乱。通病。 杂牌15寸,用乐华3L的通用板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黑屏,插或者不插信号线都一样。故障部位:MCU程序坏。 联想17寸 LXH-P17L3【飞利浦代工,主芯片gm2126,广辉QD17ER01屏】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无图象,菜单正常,所有按键都管用。故障部位:EEPROM 24C16程序坏。【用飞利浦170C4的程序】。通病。 联想15寸 LXH-P15L4【飞利浦代工】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图象上有满屏的绿色噪波点儿和横线干扰,菜单正常。故障部位:EEPROM 24C16程序坏。【用855或969的程序】。通病。 联想15寸 LXH-GJ15L3【冠捷T560K,顶部按键】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有时能开机,白屏无图象;有时不能开机。故障部位:MCU程序坏。通病。 DELL 15寸 E153Fpc【冠捷代工,小板子,主芯片gmZAN3XL】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亮红灯,开关失灵,黑屏。故障部位:MCU程序坏。【SM9564 56L1125-522 SP2 V1.05此芯片不能重复刷写】。通病。 联想15寸 LXH-P15L4【飞利浦代工,主芯片gm2116】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亮绿灯,无图象有菜单但是菜单乱码。故障部位:EEPROM 24C16程序坏【用855或969的程序】。通病。 联想15寸 LXB-L15【冠捷T562K】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开机亮一下马上黑屏,亮黄灯;再开还是黑屏;拔掉信号线有菜单提示。故障部位:MCU程序坏。通病。LG未来窗15寸563LS【LB563B-EA】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图象抖动,有满屏的横线干扰,分辨率越低越严重。故障部位: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C23、C48【100UF/16V】漏电,外表看不出损坏。通病。注意:这两只电解必须用原容量代换,否则会黑屏、灯闪。 杂牌15寸,用乐华3L的通用板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插信号线亮红灯,不插信号线有菜单提示。故障部位:信号线场同步输入14脚断线。 联想15寸 LXB-15L【冠捷T562K】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黑屏,通电瞬间亮一下绿灯,马上变黄灯;拔下信号线故障依旧;可以开关机;5V和3.3V供电都正常,屏始终没有供电;U302小板子各脚均无电压。故障部位:驱动板主芯片和晶振旁边的3.3V供电电感L803虚焊。 优派ViewSonic 15寸 VE155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多数情况下通电没有任何反应,按开关偶尔能开机、亮绿灯、黑屏。故障部位:MCU【M6759】程序坏。此程序防刷写!!! LG未来窗L1515S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有时开机白屏,有时开机正常;或者开机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白屏。故障部位:驱动板图象处理芯片损坏或虚焊。通病。 联想LXH-GJ15L【冠捷560K】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亮绿灯,黑屏,开关失灵。故障部位:MCU程序坏。 联想LXH-GJ15L【冠捷T560K】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缺绿色和蓝色,只有红色。故障部位:信号线绿色和蓝色输入端的对地保护贴片二极管击穿。 AOC 15寸 LM-500【T560S,配夏普LQ150X1屏】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几分钟开始偏色,而且越来越严重;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按键全部失灵,关不了机;关机几分钟以后开机又能正常显示,按键又好使了;一会儿又会出现上述问题。故障部位:MCU本身热稳定性不良。【这种故障很容易误判为程序坏,却不是程序坏,刷T560K的程序不行】 联想【冠捷562K】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一个小时左右黑屏,指示灯灭,再开还亮,只是维持时间短。故障部位:驱动板主芯片热稳定性不良。【MRT CH1702.00大芯片】 SONY 19寸【LG代工LHS93K】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按开关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故障部位:驱动板主芯片gm2121坏。优派Viewsonic 15寸VG150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故障部位:驱动板12V供电通路中的双P沟道八脚场效应管【IC18】损坏【此芯片在电源插口旁边,板子的边缘】。有12V输入没有输出。 爱国者586T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开机背景光栅亮度高,亮度可调但是调整范围窄,调到最低还是亮;对比度失调;开机几秒钟以后所有按键失灵。故障部位:图像处理芯片旁边的U201【HT24LC04】EEPROM程序混乱。通病。 老款杂牌15寸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不插信号线有菜单提示,插上信号线无图象、花屏。故障部位:驱动板是老板子,集成度很低,模数转换器AD9884坏。【9884爱坏】 纯净界15寸 EZX15F【东莞黄江精诚科技代工】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图象自动调整,画面不正,向右下方偏移;按EXIT键没有反应,按“+”和“-”键是音量调节,而按向下键和向右键却是重新开关一次机,画面又自动调整,依然向右下方偏移。故障部位:MCU程序坏。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向下键和向右键不放,再按一下开关,此时不能开机;松开所有键,按开关也不能开机;拔下电源断一下电再插上电源,按开关开机,图象恢复正常。 现代B70A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按开关可以正常开关机,图象显示正常;按其它按键出现亮度菜单,而且不可调,亮度始终停留在最小数值状态;亮度菜单也始终不消失;除了开关键可以正常开关机外所有其它按键都失灵。通电正常使用,不按任何按键,两三个小时亮度菜单也会自动出现。故障部位:MCU程序坏。通病。 联想LXH-P15L4【飞利浦代工,内部编号855】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有光栅无图象,按开关可以正常开关机,按其它功能键偶尔出现乱码的菜单。故障部位:驱动板EEPROM【24C16】程序坏。通病。【用855或者969的程序】 清华同方TFT1560PS【冠捷T562K新款,gmZAN3XL主芯片】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有光栅无图象,按功能键有菜单出现,也能调出图象而且正常显示,关机再开机又恢复为原故障――不记忆。故障部位:MCU程序坏。通病。此MCU防刷写。 联想LXH-P15L4【飞利浦代工】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亮度暗、对比度弱,亮度不可调,对比度调整范围窄。故障部位:EEPROM坏,24C16,用855的程序。通病。

网友:
都是实战经验,楼主辛苦了!

网友:
有用,看了你的贴子,刚修好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4-05-12):
楼主辛苦了 统计了那么多东西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只是排版不好,看花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