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达上网本

楼主(2011-12-22):
前几天接台万利达的上网本 开始来的时候是装不上系统,后来发现时间不保存 设置后可以装上,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是换了COMS电池后不通电了,再把原来的换上还是不通电,搞的我头都大了,郁闷啊 想不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对于这些杂牌的本本,我基本上不接,很难搞的

网友:
是不触发吗?如果是,可能要得重新刷BIOS了

网友:
上网本拆装都麻烦的很呀

网友:
慢慢修吧,杂牌很难搞

网友:
杂牌机都不好搞,没图纸,资料也少!细心一点慢慢修吧!

网友:
你看下COMS电路正常吗,慢慢修,,

网友:
深度放电,试试!!万利达还是要按山寨本思路修

网友:
跑线路 RTC电路 从COMS电池找咯

网友:
上网本,真的是比较难修。

网友:
像是桥的问题,查一下coms电路是不是有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