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v 一开机就掉电,触发几次后就开机了,怎么办

楼主(2011-12-22):
如题,按开机键瞬间电流0.3a,马上掉电,接着再按还掉电,这样七八次就开机了,一切正常!!该怎么办

网友:
一切正常就可以啦,多按几次没事的

网友:
开关有换下把

网友:
是不是你的开机键有问题啊???

网友:
开起后都没出现问题的话,开关可能性大,内部触点不好。

网友:
这个应该没那么简单

网友:
应该是开关键接触的问题
我遇到过一个 开机键不好使 经常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