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EM2105去保护的方法!

楼主(2011-12-22):
如题。。有谁知道SEM2105的去保护的方法。。。麻烦指点一哈!谢谢1

网友:
同样期待中……

显示器型号为:三星 P2250

求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网友:
最好是别去保护,用不住的,你看看是不是灯管的事,换下灯管吧!取消保护会引起很多问题的!

网友:
不是灯管。。是变压器。。但换的变压器型号不同。。亮的完。。所以只有去保护!

网友:
期待中,有很多机子也同样迷惑,高压芯片去保护资料网上介绍的并不多,都是些旧文章 ,新款机型找资料有点麻烦。希望有人来指点一下或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
以前修到过的。。。对地14脚好了的。。但这次对地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SEM2005吧,。。

是SEM2105。。。。。

网友:
是变压器问题的话,更不能去保护了,否则会烧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