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普电源风扇转一下

楼主(2011-12-22):
拆开一看 里面没有什么明显烧伤 电容也没有怀孕 在看电路开关管都是好的 339也换过  还是不行 但过了一阵再通电有正常 再通电又不行了  求解啊

网友:
哈哈这个维修最怕一会好一会坏得了

网友:
d电容不一定¥怀孕,有时候里面干枯了。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干枯也就是失效了。也会导致故障的。

网友:
那为什么有时可以啊

网友:
没有虚焊的  那几脚的电压啊 是339  还有一个319的

网友:
你这电源是用什么芯片组合的?整流管是好的吗?有没焊下来测量,各组正负电压是几多

网友:
虚焊很有可能   可以敲敲电源 看看 会不会自己关闭掉

网友:
这种情况不怎么好搞啊

网友:
电容全部都换了,最好用固态的,就好了.

网友:
好危险哦  换了的 也不行  整流管是好的

网友:
电容怀孕,有意思

网友:
不要嫌烦将整板都焊一遍,也许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