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cpu复位是0.86,请问下要查什么

楼主(2011-12-22):
PCIRST正常,VCC2R5A,VCC1R2B,VHUB—REF—GMCH—0R9,VCC1R8B,VCC1R5B。。。。。这些全都有了,而北桥和南桥之间的总线都通的,阻值也正常。是不是北桥的问题了?(还没做北桥)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可以换一个北桥试试,

网友:
查下PGOOD有没出来呀

网友:
把 北桥重做一下

网友:
HUBLINK上有波形么

网友A:
复位信号的上拉电阻,你最好测一下,没有PCI复位的时候是否CPU复位还是有0.86V,还有CPU电压是不是只有0.86V,这个复位电压的大小应该和CPU供电电压一样大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信号的上拉电阻,你最好测一下,没有PCI复位的时候是否CPU复位还是有0.86V,还有CPU电压是不是只有0.86 ...

CPU电压是0.94正常,VCCCPUIO为1.06都正常,看来还是做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