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500P 编程器 器件的问题 。。

楼主(2011-12-22):
有一个问题 一直不太明白   就是刷BIOS 的时候  必须得选择 器件型号 一般都是根据这个芯片上面的字符 来找到基本相似的来刷就可以了 之前都有找着    但是昨天刷了一个 BIOS   型号是 EON F80-7SHP 183041A ...   8脚的  BIOS     怎么也找不着跟这个相似的 器件   然后我就找个 EON  别的名称  点确定  然后 备份  擦写  编程 校验   都是校验错误   然后再刷  原来的 备份也刷不上去了   之前客户的机器能开机  现在刷完不开机了     这种情况 需要自己添加器件型号吗????还是就是 这个编程器不支持呢??有了解的帮忙解释下啊 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他们的售后啊,这个问题蛮古怪的

网友:
已阅,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
这种BIOS  比较常见吧? 今天又遇见一个  一模一样的BIOS    是 联想 S10E 上面的 用的是同一个型号的芯片   你们没有刷过此 BIOS吗?   要是实在是没有人知道的的话 看来就得找售后了啊!! 不过我觉着大家应该经常刷这种BIOS的    找 售后就比较麻烦了啊!!

网友A:
选EON 25F80
不行就要在座子的2,4脚并两个20PF的电容~

已经刷过无问题!

网友B:
刷的时候报错。可以在2.4角并联个两个电容。我试过了。可以

网友:
没有碰到过,我也是用的500P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过,好像SST的芯片也要加电容

网友:
你也刷过此类 的BIOS?    是不是没有对应的 器件?   我最后选的就是 EON 25F80 刷的   然后刷啥的 都没有问题 就是校验的时候报错    是不是 校验的时候报错就 证明这个BIOS 不好用?    如果报错的话 就像你说的并两个20PF 的 电容就OK了?  刚接触编程器  有很多不懂的问题  谢谢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的时候报错。可以在2.4角并联个两个电容。我试过了。可以

你指的 报错 是 校验的时候报错 还是刷写的过程中报错?  还是只要是有报错??

网友:
校验不过是不是 没刷进去把  加电容   不懂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EON 25F80
不行就要在座子的2,4脚并两个20PF的电容~

校验不过是不是 没刷进去把  加电容   不懂   还没遇到过
  请教下  谢谢

网友:
呵呵 不懂 大家找个懂的 来给解释一下    大家都互相 学习 学习  肯定也有人碰到过这些问题

网友A:
校验不过,表示写入不成功!

并电容如图:
希尔特500P编程器刷写部分BIOS芯片报错-在2脚和4脚之间并联两个30PF瓷片电容就行

网友:
这并个电容是何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验不过,表示写入不成功!

并电容如图:

这个电容  焊上去以后     在刷别的 BIOS 的时候 还需要不需要拿下来? 还是一直在上面呆着就行???  麻烦了啊 兄弟?

网友:
这样的啊  检验不过可以加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