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 无输出

楼主(2011-12-22):
一个路由器的电源无电压输出,用UC3843BN。量3843各PIN电压为:1:1.79V,2:0V,3:0.22V,4:1.66V,5:0V,6:0V,7:8.43V,8:1.76V。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发表看法

网友:
小毛病。应该是短路或者断路

网友:
7脚电压好像低了。检查供电。或者换一个3843看。

网友:
3843的7脚供电8V以上应该能工作,要查一下与7脚相连的电解电容(可能是47UF)容量是否减小,若减小请更换后试一下。

网友:
就是7脚的滤波电容失容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应该是供电脚VCC电压不正常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