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0v暗屏

楼主(2011-12-22):
看论坛没有华硕屏暗解决方法  直接上答案新手也会         1找到主板屏线接口-得30脚 是个3.3v 《或屏线接口下方有个六角供电管的3.3v最好》   2拆屏找到高压管理芯片21脚《型号pm6600》  直接拿道线把这两个地方连接起来 就行了   这样修好两台了 帮同行也修好一台

网友:
楼主这条线飞过去,是给高压一个开启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