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噪音大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12-22):
一般风扇噪音大是电源的风扇由于内部油干或进入灰尘所致,如果你的计算机在保内请维修人员卸开上油即可,如自行处理可卸下电源风扇,揭开密封标签上油,上油后一定将贴纸处清理干净并占牢靠了。

  如果是CPU风扇,一般是固定不好或引起共振或油干、进灰尘所致。

  固定和共振的问题,可以重新卸了再装或加垫片;如是油的问题按照上述操作加油。

  响一会就安静还好,如果一直响或突然不响的话…………赶紧换风扇

网友:
感觉缝纫机油还是稀了一点,比较容易再响。有没有粘稠一点的润滑油推荐?

网友:
一般都是灰尘大引起的吧,还真没听说风扇也要加油的,呵呵
不得不说现在的东西质量是越来越差

网友:
风扇加机油半年后又会有噪音,加黄油。

网友:
一般的cpu风扇才几个钱,让客户换了得了,拆下、扫灰、加油、不够手工钱的~~

网友:
有那时间歇会儿行不?

网友:
变压器油是最好的了 ,用注射器注射最好不过了

网友:
直接换个cpu风扇

网友:
一般直接换散热器

网友:
加这个油也有讲究的,最好加固体油脂

网友:
    自己用的话,风扇加油可以用好长时间。

   虽然说换个新风扇也不值个钱,这不是锻炼动手么。

哈哈,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我的机箱风扇,电源风扇加的都是二硫化钼,快10年了,还正常使用。

听着风扇声音大了就加点。

网友(2012-05-15):
上点汽车用的黄粘油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都加摩托车机油的,加完能用半年左右。

网友:
直接加专用的风扇油就好了啊    也不贵

网友:
我是加完了机油再加黄油。

这样能用的时间长

网友(2012-06-16):
笔记本 风扇怎么加油呢 不知道好不好弄,,,

网友A:
以前看有关杂志上介绍加摩托车机箱齿轮油效果不错。那油耐高温的不易挥发

网友:
有种叫高效复活挤 还不错

网友:
变压器油不就是重机油吗

网友:
可以单独换个风扇叶

网友:
那个油要从哪里倒进去呀

网友:
油到底是稠些好,还是稀些好?

网友:
清洁干净再加点油方法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有关杂志上介绍加摩托车机箱齿轮油效果不错。那油耐高温的不易挥发

油脂也有个浓稠度的问题。不知道指标多少号的比较合适?

网友:
风扇不值钱,有响声,受不了,直接换啦

网友:
顶一个,我加的是食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