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示屏图像有时会抖动?

楼主(2011-12-22):
我的电脑只要接上音响电源,不论放不放音乐,显示屏图像就会轻微地抖动,然而只要拨出音响电源线,抖动就立即消失了,不知什么故障。
电脑

网友:
会不会和你的音响有关系呢。 感觉干扰波太大。你不妨换个音响试试看会不会

网友:
台机吗? 换个好点的VGA线试试
同意楼主:
5.0
黄鑫船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什么显示器?还有是什么音响,加个电源滤波器看看。

网友:
you 干扰应该

网友A:
干扰波太大

网友:
音响本来就不应该离显示器太近的。里面的大磁铁,磁力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