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代工方正M2N61-TVM

楼主(2011-12-22):
从客户手里拿过来之后,加电发现主板,开机就掉电,不属于12V短路,
使用负载测试,电压正常, 之后我去下BIOS 上CPU 加电,发现,不掉电了,然后我在本论坛,寻找此板的BIOS 资料, 找了几种,  其中有一种加电后,CPU可以工作,跑到C1 然后掉电,请问,这是不是还是BIOS 有问题呢?

网友:
ITE 的IO 不跑码会掉电。 多是华硕AM2主板 量下开机针电压。

网友:
再换个BIOS程序看看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大多是电压检测不过引起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