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划伤 修复方法哪个知道..

楼主(2011-12-22):
我的液晶屏划伤了 ,在网上查了下.可以贴偏光膜 修复.请问哪位知道具体的操作方法 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华强北有专门卖偏光膜的地方,去那里买。好像十来块钱一张。贴好也就是四五十块钱。

网友:
我想要的是怎么贴上去的具体方法  最好是有实例来讲下. 想学习

网友:
换偏光膜,,,

网友:
不太好换吧! 是把原机屏的偏光膜撕掉  还是直接在上面贴

网友:
换膜就好了...方法用文字表达出来了 你操作起来 也是很难的...

网友:
一张膜几块钱
工具纯净水,无尘布,刀片,打印机上拆下来的杆。
先把膜撕掉,用刀片水无尘布把屏弄干净,再把新膜贴上去,一边贴一边杆
操作过程中小心点就可以了

我搞过 不过我用的事洗板水 搞了 2天才把上面的 膜刮干净
楼主经验丰富呀,我还没弄过那张膜呢

网友:
有视屏吗.方便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