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C-MX/1333 主板 无显示

楼主(2011-12-22):
ASUS  P5GC-MX/1333 主板  无显示   CPU有供电有发热 没有测电压   小弟是新手 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主板诊断卡的屏坏了,指示灯从上到下 依次是 +5V  +12V  OSC  CLK  RUN  -5V  -12V  BIOS  RST  第3个和最后2个没有亮

换另外一个卡测试  跑09  有时是08

怎么是00啊  00是正常的才是啊   不知道这2张卡有没有问题

小弟很想学修理主板  但不知道怎么入手   新手区的那些东西都有看 但还有没有什么着落。最起码的万用表都不知道测哪里。

看你这个风扇就知道你不是修板滴!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按时序查吧

都说去基地,去基地负担很大啊 几个月的 生活费用神马的,有条件谁都想去嘛. 远程吧 又怕学不到东西,纠结

网友:
你换个好点的检测卡测下吧    你这图都太笼统了

网友:
先测内存电压。查Q管电压是否正常。测A1415B16是否正常

网友:
那还是先从基础学起吧----万用表都不会使。起点不能太高。

网友:
主板挺新的,洗了吧...

网友:
看看基本供电正长不。

网友:
三大电压,看看时钟,复位

网友:
诊断卡各灯也是有跳变的
你说的有时候跳变证明是有复位的e

网友:
RST跳变为有复位不跑马 没跳变为无复位  这些为维修专用名词  去查查 学学吧 路子还很长

网友:
建议刷一下BIOS

网友:
去基地没有时间  远程我又怕学不到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电脑板子,我主要是负责电脑维护的,因为给供应商维修报价高(200),所以就报废了  08年末的板子 还蛮新的。我们仓库像这样的板子多着呢

网友:
没办法   还是继续区新手区把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一起学习
开机不跑码我先测电压、北桥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
估计你得先测北桥供电,码没跑证明CPU没完全工作,内存供电坏应该多少跑几步码吧。

网友:
有时钟,有复位,你可以用一字改刀,压着北桥开机试试,可能是北桥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