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50G10代盘还原精灵怎么删掉

楼主(2011-12-22):
求助:希捷250G10代盘还原精灵怎么删掉

网友:
全盘格式化就删除了。。。

网友:
可以DM  1%,或者用MHDD 的ERASE命令清一下就OK

网友:
也许不是还原精灵的问题,而是只读了。

网友:
用dm低格一下,或mhdd erase,开始跑数就ok

网友:
同意版主的 说法 基本 不可能是还原精灵什么的东西. 那种东西貌似只存在与mbr之中. 没有人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