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无显

楼主(2011-12-22):
客户拿一台联想sl400独立显卡的机子说用10多分钟会花屏,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是显卡问题,拆下显卡重值珠,但是装好后试机是有时黑屏有时白屏,加焊几次无果,就发一个新的显卡会来换上,但结果一样。外接有时黑屏有时花屏,是很花的那种有时出显像马赛克一黑一白的那种花屏。不知是不是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得重做
注意护好北桥

网友:
你先保证现存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个板子的显存在背面容易被忽视,不贴好就冒锡珠

网友:
当时做显卡的时候,北桥和显存有没有锡出来?如果有的话就要先搞好出锡的桥来。

网友:
你换了个显卡问题还是一样的吗

网友:
显存和北桥要重新植株了,有可能没有保护好。

网友:
我手里出有块SL400的机子  是暗屏  结果修成短路,南桥和EC都烧坏,,郁闷中

网友:
外接也花屏还是出现在显卡上面,换了新的显卡还一样,可以重做下显存

网友:
周围小元件也不要忽视

网友:
这个机器的主板比较薄 焊接的时候中间位置容易凹下去 这个注意一下,最好用土炮吹把板子向上鼓就好了

网友:
非常可能是显存问题,建议重植显存。

网友:
从新值一下显存,我修的 DV2000 就出过类似的情况,换了两个显卡芯片都不行,最后直了一遍显存 OK 了

网友:
这种灌了黑胶的我一般是习惯用“土炮”配合下加热发热砖组合,然后对芯片边缘温度实时监控的方式取芯片的,先发热砖预热2分钟,然后开启土炮分三段加热到实测温度(217度),然后挺20秒左右用一字螺丝刀分别轻撬芯片四个脚,芯片自然脱落,在用镊子取下即可。
注意几点:第一是预热一定要做好,不然板子要变形的;第二是测温线的头部要涂少量焊膏,并且放置在芯片的任意一个外角上测量温度(如果边缘都到了焊锡熔点,说明里面的锡珠已经充分融化);第三时间一定控制好,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旁边原件爆锡。

网友:
建议你重做下显存试试

网友:
上次接了台二修的,本来是显卡花屏,但到我时,不开机了,一看显存和北桥都爆珠,后来重做了北桥和显存、显卡

网友:
没贴好把!!!

网友:
这板子灌黑胶的,原来重值显卡是发现显存和北桥旁边有些锡珠,当时没在意以为是不小心搞上去的,看来是他们爆锡了,看来只能重值珠是一下。这板太容易爆珠了,大家以后要小心些了。

网友:
那就换下显存看看咯 还要是不行的话 那就出大问题了 前面我也遇到过 开不了机 换了2个显存 和显卡就好了

网友:
笔记本加焊显卡还是要点功夫的,一不小心就扩大故障了

网友:
先不要忙着重新做显卡,先看看小件有没有掉!

网友:
从直显存吧

网友:
全拆了做吧

网友:
俺也搞到显存冒珠子出来   打胶的    要小心点     2显存一起搞了吧

网友:
基本上显卡和显存都要重新做

网友:
显存有问题那个显存容易出问题

网友:
肯定是做好了显卡 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
这板还是没能修好,换了新的显存电流只有0.8a,没换显存是还有1.2左右,换北桥还是一样只能放弃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不是灌的黑胶,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有黑胶的,  你仔细看一下 你的显存颗粒是不是爆珠了。  周围的 配件有没有碰掉。。 仔细看一下。。

网友:
还是显卡,从背面那些点量一下阻值

网友:
显然是主板或者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除了考虑显存外,也要考虑内存,因为显卡可能是共享内存的。

网友:
把 显存 好好  做便

网友:
加焊下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