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主板BIOS求解

楼主(2011-12-22):
 现在手里有一块精英945GCT-M V1.0主板  故障为有复位不跑码 供电  时钟都正常 但没有CPU复位  想刷个BIOS  BIOS是     型号是25X80VAIZ  这个BIOS文件大小应该是1M的  但官网还有论坛下载的BIOS都是512KB   求解

补充内容 (2011-12-23 20:47):
还有一块同样的主板  毛病为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跑03 在官网下了BIOS是512KB 刷了就不跑码了 怀疑是BIOS问题 原先的BIOS备份的大小是1M

网友A:
如果你认为是BIOS 就刷一个。要是你在官网和论坛下载的BIOS都是512KB的文件。如果你确定你下的BIOS型号和你主板的型号一致。你可以这样操作。你换一个25X40的BIOS芯片在刷上去就OK 你那个是SPI的BIOS芯片。你随便找一个SPI 512KB的都可以。我试过很多次。如果你实在要用你现在那个25X80得芯片。那么你需要该BIOS文件。比较麻烦。不如换芯片简单

网友(点评):
正解!25xxx的芯片很便宜,随便摘一颗刷BIOS后焊上就完了。

网友:
哈哈 官网都是 512的 你那个bios是不是原装的。就先备份原bios,大胆的刷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大胆的去刷,刷废以后反正有备份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以前有个板子。。。就是这种问题。。后来放那里没用拉。。。。回头尝试一下

网友:
先解决复位,不用考虑BIOS

网友:
这种bios我有。。我不知道怎么发给你,,
我发个帖,你自己去下载,
希望对你有所帮忙

网友:
谢谢大哥 BIOS我也有 刷过之后还是不行

网友:
记得一定先备份原来的BOSS,再下载官方的刷下,就算坏了也可以恢复到之前的BOSS。

网友:
把原来的备份下的  然后就刷下载的BIOS

网友:
我有不过是512不是1M的

网友:
谢谢 但主板型号不一样  而且还要的是1M的

网友:
没复位,刷什么BIOS啊。先把CPU复位修出来。。

网友:
是不是给方正代工的?
要是是就是加了东西在BIOS里面的。

网友:
CPU复位先出来,才会跑码的。。。。你先看看这个怎么会没有的。。。。。

网友:
你CPURST修好了,板就好了,不要刷BIOS!!!!!! 这个是提供给桥,告诉桥我CPU准备好了的信号,没这个信号跑个屁的码啊?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

网友:
这是精英渠道板 在官网上找找对上型号

网友:
主板都不复位,就算你BIOS刷对了,也不跑马,还是先把供电修正常了,在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认为是BIOS 就刷一个。要是你在官网和论坛下载的BIOS都是512KB的文件。如果你确定你下的BIOS型号和你 ...

谢谢大哥  原来是要先编辑缓冲区  填充512KB后 再刷BIOS   学习了

网友(2014-11-12):
谢谢楼上兄弟提供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