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需要宽带测试猫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1-12-22):
一客人拿了个猫让我测试好坏,由于有朋友正在下载,不好断网,而且拨电话线的位置比较麻烦,所以只好让他交押金拿个旧猫回去试,但客人家比较远,没同意就走了。

其实已经有不少次这样的事了,不需要宽带测试猫好坏的方法也在脑里浮现了好几次了,这次就来问问大家,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网友:
好象还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不联网没法测试猫的好坏!
但接路由到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见过不用网能测出来的。 一般都是替换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头痛很久了,不是没有办法,而是设备太昂贵。 经过我大量的研究,现阶段唯一的方法就是像电信局那样,自己架设一台PPPOE接入服务器,做个PPPOE接入池。 这样自己就能测试宽带猫了。
纯服务器并不贵,软件的话也是个问题,这套软件估计也要几百万吧,只有电信能买的起。还有那些接入设备也很昂贵,随便一张板卡没有几千也要上万的。为了测试个破猫,投资这么多,不值.....
我想,谁能生产个简单的玩意就好了,纯硬件的,像路由器那么大点的,插上去亮几个灯就知道好坏,多好。期待中......

网友(点评):
这个YY下就算了

网友(点评):
其实做个小型检测设备理论上应该也不难的,检测设备模拟路由发出拨号信号给猫,正常的猫就会通过协议接入到检测设备,由设备自行对比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
一般都是客户网络不通跑上门去检查的。。。备个路由猫方便省事两下搞定

网友:
几十元的东西,让他买个新的,回家用,如果还是有问题,2天之内可以更换,或者退货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瓶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