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也是负载弱有问题:不解??

楼主(2011-12-22):
在这里说说其它电容好的但带不了负载的例子。我现在修的一个长城300P4-PFC、带个硬盘就可以,用负载灯(摩托车35W大灯)就保护了,试过12V、5V都一样保护,就3。3V灯丝微红没保护。测过Q1、Q2的BE间电压都是0。6V,Q1、Q2开机电压(B、C、E) 0V、156V、-0。61V    156V、311V、155V     7500B待机 1:0 V   2:4。7V   3:0。05V   4:4。17V    5:1。57V   6:3。65V    8:2。19V   11:2。20V   12:15。43V    13-15:4。94V    16:0。21V       7500空载开机   1:4。72V      2:4。71V    3:3。10-3。25跳变    4:0。01V   5:1。5V   6:3。74V    8:2。19V    11:2。18V    12:28V   15:4。94V    16:0。98V      大电容、50V1UF及输出电容、50V47U已更换新的 ,R31阻值变大按原值3。3K更换 ,测7500的1、2脚电阻未见异常    测Q7待机4。25V 、4。93-4。94V 、4。94V(B、C、E)  开机4。93V、 —4。10V(有时—4。88左右)、4。95 V     Q10待机0V、—1。17V、0V    开机3。29V、—0。41V 、 2。58V   。  各输出电压基本正常,但仍然负载弱    (339电压测量正常)

补充内容 (2011-12-23 20:55):
电源已修复了:下午看到nanjian3111的提醒,专门查了7500B3脚的反馈电压不稳定问题,后换了C17、C22(50V1U)和紫色线旁边的10V1000U电容后,电压稳定在3。44V,空载测量二只推动管C1815的C脚输出电压为2。35V

补充内容 (2011-12-23 21:10):
比之前的电压2。19V提高了,再接灯泡试验了12V、5V都可以正常发亮。不过在试5V时、断开灯泡后测量7500的3脚、电压从2。88V跳动到3。42V才稳定下来,而12V则没这现象稳定在3。42V。装好上机试验了一个多钟稳定运行OK

补充内容 (2011-12-23 21:29):
修完后急着试机,就没测13009的BE间电压了(有点美中不足),以后有机会再测吧。这个电源主要是3脚的反馈电压不稳、以致于7500的8、11脚推动输出不足造成保护,希望这例子对一些换了芯片不还没好的有帮助

补充内容 (2012-2-15 19:49):
最近因为修二个高仿的300P4又把电源拆开了,测得2只13009的BE间电压是-0。63V、-0。63~ -0。64V

网友:
5V,12V的滤波电解检查或者换新的试试。当然,5、12V的整流管也检查一下有无反向漏电?

网友A:
看到带负载能力差的电源就头痛,就是很难找到不良器件。

网友:
后级的输出电容全换新的了,整流管也焊下测过是正常的。其它三极管C1815和TL431的电压也测量过了,待机-10。60V、-4。33V      开机= ( -11。03V  、-4。61V)      -

网友:
换大电容和整流管

网友B:
测一下,,,到底是那个路电压带不起,,,,然后重查那路电压,,,

网友:
发这么多,也没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到底是那个路电压带不起,,,,然后重查那路电压,,,

帖子上就有讲是12V、5V,有看清帖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带负载能力差的电源就头痛,就是很难找到不良器件。

是呀,测量要花大量的时间,有时换了许多的元件也不见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测得7500第3脚跳变,不正常。这个脚参考数据为工作电压2.2V左右且稳定。这个脚是反馈控制,它的工作状 ...

今天下午(帖上的数据多为晚上测得)测得3脚为1。22—1。45V间跳动,以前也测过2点几伏、不过也是跳动。(另以前测量过一个工作正常的长城300P4-PFC、它的3脚是3。37V-2。89V的,不过电压是比较稳定的)。16脚空载为1。04V,3。3V接灯泡时电压为1。17V。   Q7(A1015)待机的电压是正常的,它在开机的电压正常吗?它在电路中作什么用。 3。3V的稳压电路是TL431等元件控制的吧,和12、5V到7500的1、2脚不同。 这个电源没有吱吱响呀。    另13009的BE间电压几多伏才算正常?

网友:
这故障我碰到的多数原因是小电阻阻值变质。大元件基本没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007、13009通常测得是1.1V左右。我前天修一个电源时测量过,今天还用一个正常的长城电源测量过。。。

电源是在6点钟左右修好的,急着试机也没上网看回复就装机了,电压只能以后测了。对了、请教为啥用3.3V带灯测16脚?Q7的开机电压还是4。93V、 -5。10V、4。95V,而不是网上的4。87、-1。92、4。90V。这个差异现没法查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