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问题

楼主(2011-12-22):
    一个联想显示器花屏。我觉得是屏线问题。每次把屏线弄一下就好了。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最长也只用了两个月。反复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花屏。搞了好几次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怎麼不換一條新的呢?

网友:
屏线老化了,买条新的换上,也就3块钱

网友:
是啊 肯定是屏线不行了啊 换条新的

网友:
屏线换新 接口清洁 或者换新..

网友:
换个新的就好了三,为什么要去纠结那个旧的?

网友:
在没有相同屏线的情况下,通常是给屏线用橡皮或者酒精把屏线接口处清理好后,再用胶带或者铝箔胶带将屏线接口处贴好,基本就差不多了。

网友:
恩试一下。换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