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解密后档LOGO 重起等问题,求解

楼主(2011-12-22):
遇近遇到几台华硕做BGA,放电后开机要密码等问题,下个密码表解密成功,但都是卡LOGO 重起 死机 ,是不是得刷BIOS还是干南桥啊
卡LOGO
刷BIOS

网友:
还是先刷BIOS看看啊!干南桥有点早啊!

网友:
刷BIOS一般都能好 干桥做嘛

网友:
刷一下BIOS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直接刷bios 如果可以进bios的话可以软刷。基本可以搞定

网友:
先刷BIOS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