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b电流0.35不动

楼主(2011-12-22):
今天接一台hp6535b,能开机HP6535b电流0.35不动。测各电感电阻值皆是正常,各电压正常,CPU工作条件满足。换了北桥故障依旧,没办法,请高手指导

网友:
不是吧 0.35 确定各供电都正常?

网友:
CPU的核心电压有没有出来,感觉到电压不全,要查一下PCIRST这个信号有没有。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吧,这款机得CPU也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