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跑28

楼主(2011-12-22):
IBM T61集成主板跑28 ,有诊断卡带指灯的,,没有灭的,,这证明主板没有空焊,主板1。8V供电也到了,,就是不认内存,BIOS也换了,,没思路了,,求助中

网友:
时钟芯片   仅供参考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上拉供电看一下,有时候会有惊喜

网友A:
查查内存的几组供电,排阻,加焊一下槽子,

网友:
如果真那样的话,换个北桥看看咯。

网友:
是内存的上拉供电0.9V的
你看一下图纸

网友:
这个北桥不是那么好弄的 最后再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内存的几组供电,排阻,加焊一下槽子,

加焊一下槽子?他说用带灯内存卡测试过,应该槽子跟它没关系的了吧?

网友:
刷了BIOS了吗

网友B:
都是些什么人啊
胡乱给建议,查下系统时钟............
这机器如果进水U61那块仔细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些什么人啊
胡乱给建议,查下系统时钟............
这机器如果进水U61那块仔细看下

还是你比较有技术,,在论坛经常看到你精点的贴子

网友:
谢谢
我很少说话
说话也不好听
但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