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挡LOGO;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2-22):
一台联想BIM;开机第一屏就不动了;也就是LOGO画面;按任何键没有反应;电流跳1.90ADAO 2.02A;求高手指点
联想

网友:
你试过拔外设了?

网友:
把外设去掉试哈多半是硬盘问题

网友:
可以看下左侧的U口是不是坏了一个
同意楼主:
5.0
ycht
同意楼主:

网友:
裸板点都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