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网卡MAC地址

楼主(2011-12-22):
昨天接了4台网吧机,华擎N68-S,主板的集成网卡MAC地址都一样,主要是无盘连接就出问题了,
请问各位师傅可以改MAC地址吗?怎样改?

网友:
试试K-Mac 1.0.0.6 汉化版,你会有惊喜

网友:
试试咯现在都不知道怎样搞!!

网友:
K-Mac 1.0.0.6
这个软件只是在系统下有用。
我想改是网卡的EEPROM里面MAC地址。

网友:
EEPROM里面MAC地址  这个写进去,应该是绑定的吧,求大神解释

网友(2012-09-12):
你可以试下改网卡属性-高级-locally administered address 这个值看看行不,我以前改过好像可以

网友:
加一个PCI网卡试一下

网友:
还会有一样的MAC地址?长见识了

网友:
见有人回复,我都回复讲一下。

本人才疏学浅  之前讲到的  EEPROM里面MAC地址  都是网上搜索资料说可以改写,

经过实验华擎主板  可以去  51CTO下载-MAC115B软件,然后入DOS,打开软件,改正MAC地址。
这种就不知道与EEPROM里面MAC地址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可以试着刷一下MAC地址。

网友:
有些网卡有量产工具,可以修改EPROM的MAC,修改系统的MAC软件有的是,改了也很烦,网卡芯片的MAC还是原样的。

网友:
高手们说的这些,我一句都不懂,看来还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刷进去

网友A:
刷BIOS?就是刷过BIOS后 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
集成网卡MAC地址都一样?OH,My God,不是我在做梦就是做主板的睡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就是刷过BIOS后 出现这样情况

MAC地址不是固化在网卡芯片中的吗?刷BIOS怎么会影响MAC地址呢?如何断定你集成网卡的MAC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地址不是固化在网卡芯片中的吗?刷BIOS怎么会影响MAC地址呢?如何断定你集成网卡的MAC

进BIOS 看到

网友:
最简单的是换个网卡,

网友(2013-02-02):
把那个,eprom更换OK

网友:
应该克隆?千兆交换机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