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SL插不插电池用适配器都可开机,单独用电池不开机,开机后拔掉适配器电池可以

楼主(2011-12-22):
故障现象就是这样
1,插上电池,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2,拔掉电池,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3,插上电池,用适配器开机后再拔掉适配器,电池可以续航。
4,单独用电池不能开机。
求思路~~~~~

网友:
查充电回路和电源转换电路

网友:
可以充电,也可以放电,就是单独用电池开不了机

网友:
我也有台很你的故障一样。。。在查。。查好了。。给你说下。。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cvs可能变质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 仔细看看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和充放电电路,放电电路是加到公共点的,从公共点查起。隔离保护电路会因为电池放电电路异常而保护不开机。

网友:
查电池电量检测 是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