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上的一个标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22):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上的一个标识是什么意思。即是12 mils

网友:
mils 是度量单位,千分之一英寸,也就是1mil=0.001inch=0.0025cm=25um
一般欧美用英式单位mils来作为厚度单位,我国一般用国际标准的长度单位um微米来作为厚度单位。

你这张图纸上面标注此单位,说明印制线路板的时候,特别要求某部分或一些地方覆铜线路的厚度或宽度要达到12 mils 这样一个厚度或是宽度,才能保证此张线路板安全工作。

工厂才能用到那些数字,如果你是维修,完全可以忽略这些标注。

网友:
楼上精解,学习了 呵呵 我以前知道是个长度单位,还以为是英寸什么的

网友:
对于没有维修经验的人来说,要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说实话看这图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