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W91显示器慢慢白屏

楼主(2011-12-22):
今天收到一台 长城显示器 长城W91  是外接适配器供电的   现象为 开机瞬间正常 三秒钟后图像从中间往四周慢慢变白 直到整个屏幕一点点的全部变白  此时  量屏供电 4.85v  供电是有的    拔掉电源 再插上 屏幕又恢复正常  有时用几分钟就开始白屏 有时一直用没事 但只要重启电脑 又会开始三秒钟后白屏  发图片 大家帮忙分析下  是驱动板的问题 还是
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和屏线一起换掉

网友:
先换根屏线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屏的升壓芯片不行了。

网友:
屏显接触不良,或者屏供电不稳定,,建议换驱动板上所有电容,不论是否“怀孕”。。。。2,换屏线,或者直接飞线 到屏供电。。。

网友:
这个估计屏问题机会大点。先弄个通用版试试嘛。要是屏的问题。估计很棘手
这种显示器要给客户说屏是坏的。价格收低点。不要上百。免得亏起

反对楼主: 2.5 同意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网友:
屏坏了才报价100吗?

网友:
屏坏了。、、、

二当家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驱动板的事

网友:
屏上的供电不正常

网友:
像是元件漏电所致,查电容,电阻

网友:
有配件的话,换一个屏上的大芯片试一下把

网友:
个人感觉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坏了,不好搞,有时间可以搞好

网友:
我修的多了,基本上是屏OVRE了

网友:
有一个LG同一样的故障,驱动板换过了不行,有可能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屏电路板上升压电路的事,我也有块,还没时间搞。

网友:
看来 大多数朋友都认为是屏电路问题  估计没戏了 呵呵 那就算了吧 不修了  驱动板到屏的屏线的电压 所有的线都量过了 除了供电 有时4.8几V 有时4.6几V  其他电压都无变化 4.6几V的时候屏正常的时间长点

网友:
现在还是 想换个驱动板看看  就是现在不能确定是 哪里的问题   碰到过此现象的朋友说说看啊 谢谢了

网友:
屏的升压芯片不良。

网友:
上次修了个优派的 跟LZ故障差不多 后来 加焊了屏电路上一个芯片 好了

网友:
建议先用一套通用板来点这块屏,如果用着都没问题,那表示屏是好的。反之就是驱动或高压方面的。

网友:
查下屏的升压电路,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15寸的显示器,是开机白屏,要开时间久了慢慢就会出现图象了

网友:
我碰到个这个问题.是芯片虚焊.用电烙铁把各个芯片都焊一趟吧.因为开始是正常的,发热了,芯片虚焊的地方就虚了.应是屏部分的芯片虚.电烙铁拖焊一趟吧.如果你技术不行.,就是别做了.

网友:
先点屏 在换电源 驱动板 一样一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