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 画面亮度闪烁

楼主(2011-12-22):
今天修了一台19寸的优派显示器,故障不开机,打开之后检查电源板,后级电容鼓包,更换之后,能正常显示,但是画面,感觉就像灯管打火那样,亮度一闪一闪的,于是,我就先判断一下是不是灯管的事,结果测试灯管都正常,开始郁闷,显示器通上电,高压板外接12v,故障依旧,不过,这个现象工作几分钟可以消失,请问优派的灯管老化常见吗,这个显示器逻辑版和驱动板都在屏上,驱动板会引起吗。12v,5v(5.16v-5.17v)都有,电压没有降低,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
上次,我一个笔记本换屏也是一样的,开始一闪一闪的,一用几分钟就正常了。叫客户先用着,解决后,通知一下

网友:
这种现像正常我也遇到过用过几十秒1分钟左右就好了。。想解决就全换新灯管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高压部份问题

网友:
灯管全换新

网友:
我修过一个是因为 灯管插座那里接触不良

网友A:
调一个相位就好了,这个主要是灯管引起的,优派的液显大部分都有这个故障,换完电容就就这样,一半换了灯管就好了,确实是灯管老化造成的,不过一般调下相位也能好!我修过不少,懒得换灯管,太麻烦就调相位,基本上都好了!除非很严重才换灯管!

网友B:
意思是把燈線換一下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把燈線換一下位置?

不是,是调相位,在设置里调或者吧灯管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调一个相位就好了,这个主要是灯管引起的,优派的液显大部分都有这个故障,换完电容就就这样,一半换了灯管 ...

请指点 哪个地方是相位,是调灯管线吗?如果不是请指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指点 哪个地方是相位,是调灯管线吗?如果不是请指明。。。

是调节灯管的,在显示器的设置里,你找一下,好像是倒数第二项里的,优派的显示器一般都有相位调节这个选项的,如果你刷成别的程序了有可能没有了,要是没有相位调节就只能换灯管了!

网友D:
调相位??? 现在液晶也有相位调?呵呵,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相位??? 现在液晶也有相位调?呵呵,长见识了。

如果你手里有美格或者优派的液晶显示器你去显示器设置里看看有没有就知道了!我刚修完一个美格的显示器,17的,电容鼓包了,换了电容就灯管晃,调下相位就好了!现在还在测机呢,一直没在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