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不跑U简单维修

楼主(2011-12-22):
DELL 700M不跑U简单维修

接机时用可调电源测了触发一下:电流在0.00A-0.46A-0.42A不动,心想可能北桥问题,具体还要拆机再测。拆机后看了一下北桥动过,其他地方没有动过,再测全板无短路现象,也没有进水的现象,测全板电压都出来了,且CPU电压也来了,上了诊断卡发现无主复位,再测MINI26脚无3.3V,看来南桥的主复位都没有发出,根据时序来查一下CPU电压的PG15脚VGATE信号:

测了ISL6218工作条件正常,而且供电和CPUCORE_ON3.3V正常,用示波器CPU电感有波形,说明电压正常输出了,但是没有PG发出,测PG阻值500多正常,可能是IC不良,更换了请老板订了芯片。早上到了装上去还是一样,PG信号依然没有,还是来查VGATE的电路吧:

从图中可以看出VGATE受到了CPUCORDE_ON_DELAY控制,测CPUCORDE_ON_DELAY为低电平,是不正常的。
CPUCORDE_ON_DELAY经过的电路:
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VCC_IO_S0将Q36G高电压导通,让PQ39截止——U65脚为高电平——U69脚为低电平——U611脚为高电平——U613脚为低电平——U612脚为高电平输出。
实测U6130V,而U12脚输出只有0.2V,阻值正常,判断非门电路不良,从华硕的料板中找到了一个非门电路装上,跑码亮机。

这个例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望各位高手别打我~~。呵。

对于我们学徒来说,楼猪就是我们的师傅,你的帖就是教给我们的经验。感谢上帝,感谢楼猪,谁打楼猪,跟谁拼命。

网友:
虽说没技术含量,但是你很用心,赞一个

网友:
额。。。难道你都没断开电路测是哪边的问题?

网友:
很详细的电路图解说
感谢分享

网友:
很详细,谢谢解说

网友:
谢谢朋友们对我的支持和评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觉得那的问题呢

我是说没电压,也不开路看看是不是后面的问题

网友:
电路图解说很详细  谢谢

网友:
讲解的很好的,支持。

网友B:
楼主历害得很,请教一下,有没有修到过DELL1555的主板,触发之后就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历害得很,请教一下,有没有修到过DELL1555的主板,触发之后就掉电的,

其实掉电有很多种原因:1、桥空焊也会引起、2、缺电压也会引起,3、显卡不过也会引起,4、信号上出了问题也会引起,5、短路也会引起,你得从这个5个方面入手。

网友:
原來是門電路的問題,學習了!!

网友:
ASUS的电路设计用那么多的门电路 怪怪啊

网友:
我感觉了CPUCORDE_ON_DELAY必须为底,才正常,求楼主赐教,

网友:
请问 VGATE 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
哦 哦 看到了 是PGOO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