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机控制器谁会修 求助

楼主(2011-12-22):
客户反映送料没有力了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客户就是说送料跟不上,我通电试一试蛮正常的,也有震动输出。

网友:
是震动盘上用的是吗?我修过切脚机上的送料盘的控制驱动器,但跟你这个不一样,没这么大!!我觉得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我那个是电源指示灯不亮!!检查是桥坏了,300V电容也挂了!

网友:
这个没有修过不过应该跟电脑主板修起来差不多吧

网友:
楼主不说故障这个机子怎么让大家帮你说一下思路

网友:
这么简单的也不会修啊,几个电容换掉就好啦!

jackyooi -1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4个大电容测试过了,标的是1000uf,实测为920uf左右,正常的。

网友:
楼主请说明什么故障

网友:
不会是程序和控制电位器出问题了吧, 我瞎猜的!我没修过!

网友:
其他功能正常就可以说程序基本正常,你可以看看电容,可控硅,之类的,工控机修供电重要。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电容失效,或其中有可控硅损坏

网友(点评):
不是电容失效,没有可控硅,能用,就是没有力

网友:
没见过楼主也没怎么说明白

网友:
量一下元件有没有挂掉的

网友:
快看啊。。。楼下又抢我分啦!无聊人真多啊

月哥哥115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查一下 电机用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觉得有点对,没力跟控制无关吧,难道力量不是电机给的吗?该查查电机

网友:
频率达不到共振点吗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也怀疑是这样

网友A:
没有力了=输出电压不够,电压不够有2个条件:1,供电电源;2管子的触发脉冲;电容漏电是很可能,容量够但不能用,板子上大小电解电容才几个盖掉,省的怀疑它花时间!如果有样板就比较一下,管子触发电平的脉冲频率。回答你的问题我已经扣2次分啦,这是冒着被第三次扣分的危险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力了=输出电压不够,电压不够有2个条件:1,供电电源;2管子的触发脉冲;电容漏电是很可能,容量够但不 ...

小李,我扣你分不是因为你帮助了楼主,而是因为你不遵守论坛规定。
在6楼,你攻击网友,如果我对jackyooi有意见,那摆事实、讲道理就是了,不行还可以向我或管理员投诉;在14楼,你发了无意义的水贴,我扣你分之后,你又做编辑,欲盖弥彰了吧。
如果你觉得对我有意义,可以到版务栏提,那才是正经地方。

网友:
这是你们的地盘,我就那么点分,你们扣吧!真理大家看得见得的,我在6楼说“这么简单的也不会修啊,几个电容换掉就好啦!”凭什么扣分这违反哪门子规定!14楼我说“修过”凭什么扣分又违反哪门子规定!
所谓的规定白纸黑字在哪里

网友:
我以前修过相似的送料器,楼主这只不过是一个控制器,控制器一般调整震动频率的电位器容易坏,导致震动频率不足,还有就是送料器下部有的是用电磁线圈和硅钢片产生震动的,看看硅钢片有无断片。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你说正常,客户说不对,你就要具体的说清呀

网友:
这种震动供给控制器, 我修的很多.不下100台,  我们机器有2种,  做传统电阻用的,

第二种就是片式电阻电容 测试包装机  :  震动盘,线轨送料 控制器 . 我们叫高周波控制器,频率和振幅可调.
调节方式有机械电位器式和 , 按键设定记忆在EEPROM 中.

客户说你没修好,很简单, 你自已做个模拟测试装置就行了, 测试OK后就有信心了

网友:
看看抖动马达 有没有问题

网友:
急需这个技术啊

网友(点评):
你也在维修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