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硬盘

楼主(2011-12-22):
ST250G10代硬盘分区格式化装完系统后,还是原来的网吧系统,哪位大师教我一下,好像原来的分区删不掉

网友:
不会吧,分区都不行啊

网友:
用PQ试下晒,

网友:
PQ也没用,你用diskgen或者纯净版系统来重新分区看看,一定行!

网友:
先用MHDD格一下,在分区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网吧用还原卡了吧 先把盘低格一下 就能装上了  从网上下个删除还原卡的软件也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