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4寸液晶显示器电源的维修,求助!

楼主(2011-12-22):
    长城24寸液晶显示器电源,保险丝烧断,13N50C击穿,其它无明显异常,换掉保险,13N50C用SSS7N60B代换,通电不再烧保险丝,但也次级无输出,初级主要芯片有,3842B,L6562D ,TNY266PN,请各们师傅给个思路。

网友:
直接换电源嘛,呵呵

网友:
3842可能也坏了  还有别的电阻 仔细查查

网友:
3842要换,再检测开关管S极电阻.

网友:
检查 电阻,2极管

网友:
楼上这个朋友说的真详细,记下了,回头找个修一下试试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