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版测试点无时钟

楼主(2011-12-22):
M2VLE-RH板子 时钟芯片VTTGD RST#2个电压都有了 一个3。3 一个1.8把好像 谐振电容电压1.59 2个都一样的电压 晶振换过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可以换下试试啊。

网友:
M2VLE-RH板子 时钟芯片VTTGD RST#2个电压都有了 一个3。3 一个1.8把好像
老大  你这局话没有搞明白  你那个主板如果几大供电都正常 无时钟。你可以查一下时钟的工作条件。实在不行 换个时钟芯片试试吧

网友:
你测下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如正常每有时钟发出去,那可能就是芯片问题了

网友:
查时钟的复位信号是不是为低电平,或者是打一下电源灰信号是不是为低电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查一下门电路或是换一个芯片吧

网友:
查一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查查芯片周围的小电阻

网友:
1、供电是否正常?  2、通过三极管给时钟芯片的EN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芯片和南桥选其一!

网友:
供电 EN信号 复位都有换IC

网友:
首先   测下供电是否正常    而后测试时钟 :   晶振   时钟芯片

网友:
多半是芯片坏

网友:
看起来确实是时钟芯片坏了,你可以在查查时钟信号输出

网友:
一供电二时钟   供电正常了 再看下时钟IC的工作条件吧     VCC 和 VTTPG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