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

楼主(2011-12-22):
         今天接了一个东芝M800的机器,故障是插USB、网线没用、无线网也没用、没有声音,小喇叭打叉。用光驱也装不了系统。听顾客说是拔了电池之后再插上就弹出一个窗口,显示几行英文,他的意思说好象是更新的意思,然后就点了YES就这样了。他用的系统是VSTA,进系统之后其它的正常。以为是驱动的问题,就把他的硬盘拆到其它的机器上GHOST了一个WIN7的系统进去。系统装好了之后但是还是这个问题,我想就跟系统、驱动没关系。难道是硬件的问题?而且他这个机器装不了XP的系统。想问问高手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可能修改了BIOS程序或者是BIOS里面的设置更改了

网友:
这么多东西都不好使,都和SB有关联,你明白的

网友:
你这故障我听得有点知所以然哦,你倒不如用自己的硬盘,得新装多几个系统试试看咯,用多几个系统排除一下是软问题,还是硬问题,得这个软硬兼施才行呀。

网友:
这么多东西都不好使,都和SB有关联,你明白的

      但是客户说之前是好的,就是出来一行英语,似乎是更新的意思,然后他就点了YES.就这样了。难道这样一点就把南桥搞坏了?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再刷BIOS  不可以的话那就干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