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楼主(2011-12-22):
这机器的故障是开机屏幕上显示很多一条一条的线,屏幕的线是红色的又有点偏白。是屏坏了还是显卡坏了?
显卡

网友:
屏坏的几率大

网友:
如果是横着的线 多数是屏坏 最好拆开看看是不是lg屏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啊

网友:
显卡的可能也不是有的,最好用屏替换一下

网友:
做下显卡吧,这显卡是维修界最简单的啦

网友:
要是LG的141WX3的屏就是屏坏了

网友:
上照片,手机拍照也行

网友:
外接显示器呢?
显卡坏的多

网友:
DV2000,如果是像3楼说的横着的一条一条的线,而且还不时的跳动,多数是屏的问题,也就是LG的“闪屏门”的屏,这个问题只能换屏,别无他法。如果不是这款屏,那显卡的门就大了,这个机器呀,就是“门”多,显卡门,像能用住,就只能换了。

网友:
DV2000 显卡坏的最多,大部分都是白屏 ,竖条

网友:
意见同9楼,这问题很容易解决啊,速度搞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