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322H掉电

楼主(2011-12-22):
该机器掉电,显卡0欧姆,换显卡后,红表接地49欧姆,黑笔接地25欧姆,8770和所有的上下端管,还是掉电,在WINDWS7下掉电后,正常开启,就像正常关机后开机是一样一样的,XP下看视频10几分钟后电流一直比较高,2.56--2.65之间,然后就掉电,该机器显卡正常阻值是多少?

网友:
该机器是索尼的,还有显卡跳线是怎么跳得,

网友:
掉电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啊查一下另 的地方

网友:
排除一下温度问题 开机手压住散热器  这个机器修过掉电多数是稳定 还有就是主板下面的那个接口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
掉电的时候CPU是50度,任务管理器里面,CPU使用老是100,过不多久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