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问题

楼主(2011-12-22):
前几天接了台DELL N4030 由于是进了水 厂家不保修。问题是不通电。拆开后看到EC 边有点腐蚀  所以就用那个香蕉水洗呀洗。 洗了吹干后以为好了 可是 还是不通电。在用放大镜看EC周围 也没有见到什么断线的地方。就以为是桥受潮了。就用那个BGA吹了一下桥。这是一个独显的主板  就一个桥 没想到一吹。问题就搞大了。那个5V和3.3V都没有了。但是测试桥周围并没有短路。心想可能是桥压坏了吧。就给客户说桥坏了。需要定桥。客户也同意了。就在淘宝定了一个桥。今天收到的桥。本以为换上去就好了。可是问题依旧。还是没有5V和3.3V 没有这3个电压的时候待机电流0.22安   这些问题麻烦了。可是我就之动了一下桥其它地方又没有动 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用那个香蕉水把那个EC 洗了一下。 没有想到洗了以后 待机电流降低到0.02安。 5V和3.3也有了 这下以为有戏了。就把那个EC仔细洗了一下 在烘干。这下是可以开机了。并且也可以点亮了。可是没想到过了半个小时候 我在开机 又开不了机器了。待机电流又到了0.22  。于是有拆下来把EC洗了一下。马上有可以开机器了。这次有在傍边放了半个小时在来开。又开不了了。 我那个郁闷呀。由于这个机器比较新 没有那个EC可以换。定那个桥就花了几十大洋了。要是在定一个EC 时间也耽搁了。成本也搞高了。老火哟。后来我把那个EC从新上了一次。由于时间关系 没有在试 希望明天可以顺利开机。不然我只好在定一个EC回来试试了。不知道到底是不是EC问题。我感觉应该是

网友:
早该加焊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