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M T500重新做了显卡以后外显 屏不显

楼主(2011-12-22):
手上有台联想 IBM T500重新做了显卡以后外接有显示,可是 屏不显示,灰屏,灯管亮的那种,换了显卡芯片以后一样的,周围的件也没有掉,有一块一样的主板做参照,无语中,求高手支招
芯片
显卡

网友:
查屏供电,和屏线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或者是屏上的板问题

网友:
T500的显卡好取么,不也是灌胶的么,楼主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找个东西测试一下屏是不是好的,是好的话 ,就是显卡没有做好 ,ibm的显卡有的难做哦

网友:
查屏信号把

网友:
不是屏和屏线的问题,我另一块主板都能点亮屏,显存四颗我都换了,哎第一次遇到,又没掉点,以前修R61/T400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期待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