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屏供电。

楼主(2011-12-23):
是长城17寸液晶显示器。现象是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测量屏供电,在0-1.2V跳变。本以为屏电路问题。换了一个驱动板把5V电压通过线直接拉到屏上,屏上的电压是正常的。有26V,12V ,3。3V电压。说明屏没有问题。但是把屏线拔掉,测试驱动板给屏的5V供电,很正常。一插上屏线,指示灯又一闪一闪,电压跳变了。如图所示。不插屏线,按开关按钮,指示灯亮绿灯,PPwr_on为0.7V左右,此时。Q301导通,C级为0.2V左右Q302也就导通CMVCC电压通过Q302为5V过5秒左右,亮红灯,PPWR_on为0V,Q301截止C级为5.0V,Q302也截止。D级为0V,这样的电路很正常。但是一插上屏线。PWWR_ON在0V到0.3V跳变。所以导致Q302D级电压在0V-1.2V跳变。而D级就是给屏供电的。是不正常的。我已经排除了屏的问题了哦,请高手指点为什么插上屏线,电压就跳变呢?还有我是在那块坏的长城驱动板上面直接拉一根线到屏电路的。也就是说不插屏线,排除了排线问题。

网友:
这个现象好像是电源带不动负载,我一般直接换板

网友:
请问这个Q302是N管还是P管

网友:
长城的一般是驱动板上的供电电容没容量了,把12V5V的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修过的基本上都是电源板的问题,带不起负载

网友:
好像是电源板的事吧    带不动负载呀

网友:
电源板是直通12V供电,是新电源,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这电路很简单呀,PWWR_ON 低电平 Q301导通 ,Q302场管导通,PANEL VCC有5V,PWWR_ON高电平,Q301,Q302截止,停止向屏供电。在PANEL VCC处接个负载(小灯泡 5V的) 不接屏线,开机试试这电压稳定不?CMVCC输出电压稳定吗?要是CMBCC稳定,PANELVCC电压不稳定,换掉C303试试。或是Q302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很简单呀,PWWR_ON 低电平 Q301 截止,Q302场管导通,PANEL VCC有5V,相反,PWWR_ON高电平,Q301导通 ...

这个两个Q管都换过,电容换了,要是驱动芯片坏了的话。为什么不插屏线是正常的呢。

网友:
这个图是借助别人的。差不多,Q301是0.7V开起,估计是N管吧。Q302低电压开启,估计是P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很简单呀,PWWR_ON 低电平 Q301 截止,Q302场管导通,PANEL VCC有5V,相反,PWWR_ON高电平,Q301导通 ...

请问,因为电容表面看起来是很好的。我就把所有电容拆了,要是电容有问题的话,拆掉就正常了的吧,不知道这样排除电容问题是否正确

网友:
接了个5V电灯泡,十分正常

网友B:
带不动负载时是要考虑输出功率而不是仅仅电压

网友:
还有就是把Q301去掉,直接引cmvcc电压到屏供电,屏可以正常工作。不过,我想这样的话,屏会持续得到5V供电,对屏不好,还有就是只怕是驱动板问题会造成屏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不动负载时是要考虑输出功率而不是仅仅电压

请问如何才能知道输出功率呢。输出功率不对又是哪里原因呢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拿出来凉?你把控制板上面的小电解电容一个挨着一个换,就可以啦,我以前修过,具体是哪个也不好给你说,你自己慢慢换换就可以啦

网友:
还是先把电源板换掉试一下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了,是DC-DC转换电路中的一个电容容量变小了。换了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