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7200.12系列硬盘大量坏道修复思路

楼主(2011-12-23):
希捷7200.12硬盘信息、Family:ST31000528AS  Firmware:CC34 Data Code:09354
    硬盘在30%后大量坏道,如果访问硬盘就会自动重新寻道,新系列的硬盘维修方法上较少,修复起来困难,更何况有些时候恢复数据大量坏道会无法拷贝或者直接无法访问(这篇帖子以维修思路展开讨论,应用在数据恢复测试结果出来后再建新帖)。

     今日遇到希捷7200.12硬盘,在检测的时候伴随着轻微咔咔咔声音,使用MHDD检测发现坏道非常严重,检测发现SMART表损坏,随即进行了SMART清除,查看SMART日志信息,已经成功清除,重新进行硬盘检测后SMART已经正常,但是坏道依旧,声音依旧,通过表现观察不是磁头损坏,在没有工具与环境的情况下只能考虑采用终端指令来完成修复,经过综合以前系列的硬盘修复思路,进行了一下改进,首先考虑用户区有SA区数据来完成,那么对硬盘驱动器分配表进行重建,然后调用工厂代码来重新校验分配用户区是否可行呢?!怀着这个疑问,经过几个小时的实验,实施了这个方案,但是在分配到50%的时候,返回失败信息,终止了,既然可以完成50%,那么也可以看看有没有效果,在MHDD检测惊奇的发现全盘一点坏道都没有,遗憾的是为什么没有重分配完成呢?

网友:
只是效果还不是太理想。。。

网友:
说明有些坏道并不是真的坏道啊。这个例子我看行

网友(2012-02-08):
  物理性的 能恢复 ??

网友:
恢复了能用多久啊

网友(2012-03-09):
昨天看一下别人说的 进入/1模式,输入N1
T级输入 i4,,1,22
成功后 断电-------上电  扫描到坏道就不会全盘坏到了!
就可以恢复数据了!成功率60%以上!

网友:
用8级指令做一次  然后全盘format 可以修复    但是过几个月还出 最好的方法是换

网友:
看来希捷的硬盘问题很多哦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