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的代换原则。

楼主(2011-12-23):
我的主板上给CPU供电的场效应管坏了 型号是N319AF N306AS  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啊?

网友:
就从废板上取个CPU供电的就行了

网友:
废板上有啊

网友:
型号不一样可以随便更换吗 ?

网友(点评):
这东西哪能随便呢,最少也应该差不多啊

网友:
要找同类型的,参数相近或稍高一点的

网友:
同类供电基本差不多   没那么多讲究

网友:
主板上一般都是n沟道管子  换就行

网友:
同类型的换上是可以的啊,

网友:
就板子 位置一样 个头差不多 找个换上就行

网友:
N管找N管代,P管找P管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