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常见错误提示解决方案

楼主(2011-12-23):
(1). OVERLAY FAILED
回写原盘的 ATA 模块,如果没有原盘的,可以找固件版本号一致,SN 号前 3位相同的来回写。
(2).STUFF WAS UNREADABLE
这是硬盘的通病,写VENDOR模块。
(3).NOT INTERFACE AGE
此信息表示该盘正在校准中,出现这个提示,查看接下来的 AGE 等于多少,如果不是 60,则可以把该盘单独接电继续校准。如果是 60,就先手动回到 50,再回写ATA。
(4). K5 以后的盘出现 AGE=60
停止校准,回写 ATA.VENDOR。断电再检测该盘,如果检测结果还是 AGE=60。则重复以上操作之后不要断电,直接再启动全面校准.待校准结束后再检测。还是 AGE=60 的话,只有做F级维修。
(5)AGE=00
做F级维修,如果无法引导,可以考虑换板再来做F级修复。
(6)Error Reading Boot Adaptives
读取引导失败,做F级修复。
(7)Error Reading Reserve Track Defect List
读取保留区缺陷列表出错,做F级修复。
(8)Sweeping 189 CLY
断电加电再检测,如果还是有这个错误,则可以找个好盘的SMART 模块来写。如果还是无效,考虑做全面校准。
(9)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出现以上 2 个错误,可以先通病修复做几下,然后断电加点检测。如错误还是存在.则可以用只读修复,只读修复做一次断一次电,再重新装入做.直到修复掉这个错误。如果反复都失败.则考虑全面自校准。
(10) Failed  sys  sect. write
这个错误,可以判断这个盘是只读盘,用指令修复。
(11)CE Log EC=0 Rtype=XX OV=0 STStatus0
可认盘,通病修复不掉,暂时可以认为磁头即将出现问题。建议屏蔽磁头,做一次屏蔽磁头就断一次电.然后再加电检测,直到这个错误不再出现。
(12)AutoRd Err 43/47    at    XXXXXX
常说的 43/47 错误,固件区有坏道,认盘和不认盘都会出现这种错误,首先做通病修复,反复做几次。还是如此,可以做只读修复一次,再通病修复一次,这样做一组就断一次电,然后再来做只读+通病,反复做几轮,还是这样的话,就考虑全面自校准。校准的时候尽量不要中途断电,所以尽量先找 AT 电源来对待修硬盘供电。
(13)INVALID Cert Disk Code - ROM Resident Revision Required Command Inactive - No VALID Cert Code Detected
盘板不配,读不出正确的 Cert Disk Code,所以,出现 INVALID(无效)的提示.出现这种提示往往是 AGE=60.可以做F级修复或者是更换电路板。
(14) Preamp Sent Greater than Max Allowed Bias (0B-09)
当校准出现这个错误的时候,先停止校准,用"修复 P"这个功能,再来启动校准,用PC3000可以点 图标的最后一个菜单FixPreamp Sent Greater than Max Allowed Bias”,再从N2,,22开始跑全面自校准,就可以解决这个报错了。
(15) unable to load cert table
K4U5 的盘做过校准之后,如果还要做校准,就需要回写校准之前备份的CERT TABLE模块才可以正常跑起来.如果在做 F 级的时候提示这个错误,表示这个模块没有被正常加载
(16) UX 和 B54 校准
先进到指令模式,CTRL+Z 转到 T>,然后 CTRL+R 加载下 CERT.接着 T>N7回车,再 T>W 回车,断电加电.就可以开始跑了.正常做完校准之后不需要回写固件.
(17) K7 以后盘的校准
K7 之后的 K8 K9 K10 以及笔记本盘做校准,可以先到指令下用 E4E 查看上一次的校准流程,然后再考虑启动校准.正常从 02 启动校准都会次 F 级.如果笔记本没有 99 这步,就表示和 K7 一样,直接到 4F 或者50

网友:
值得参考的资料。。。。

网友:
S.M.A.R.T  提示的呢?
我有一个硬盘提示S.M.A.R.T,我只有买了新硬盘备份了数据。再开几次,原来那个硬盘就不工作了。BIOS里也没识别。
还好我备份了所有数据。没造成多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