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RTD2025L点笔记本屏

楼主(2011-12-23):
乐华RTD2025L  我想点下笔记本的141w的屏,换了N多屏也点不亮,程序也换了N多

大家谁能帮我下,屏型号:LP141WX3(TL)(N1)   LTN141W1-L04  这两个哪个能点亮都行

抓狂中..........................

网友:
2025你跳多少V供电?如果是5V,那么你的屏肯定烧坏了。

网友:
晕,刷程序时用5v,接屏时是3.3v,能没有这常识吗?跳到3.3v刷程序一样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2245-1-1.html

谢谢,不知道好用不好用,试下,非常非常谢谢,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知道好用不好用,试下,非常非常谢谢,哈哈

我和你的屏一样。刚点亮 看你也找呢。就发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的屏一样。刚点亮 看你也找呢。就发上去了

哥们,不知道你还在不在,我这个出现crc error文件校验错误啊?是不是包没打好呢?刷写失败了,我把你的包解压了两次也没好用,郁闷

网友:
LP141WX3(TL)(N1) 是最普通的14宽的液晶屏啊,不过也是最容易坏的。会不会是本身这屏就是坏的,你刷对了也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不知道你还在不在,我这个出现crc error文件校验错误啊?是不是包没打好呢?刷写失败了,我把你的包 ...

你用得啥板子。这个是乐华的 NTA91B 板子的驱动。你用2021的要是不错误才怪呢

网友:
乐华2025有很多抄板,很不好用。我就买了好多块,现在丢那拆件。都是屏电压不稳定,时有时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得啥板子。这个是乐华的 NTA91B 板子的驱动。你用2021的要是不错误才怪呢

呀,是滴,你那是nta91b,晕菜,我那是rtd2025l

网友:
最好用2621板点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