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a1 -P02屏幕发红

楼主(2011-12-23):
是联想的显示器,有字符和图像,但底色应该是黑色,现在成了红色,感觉像屏线没插好似的,但换过板子已确认是屏的问题了。请大家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但换过板子已确认是屏的问题了.......”
更换灯管试试。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哦,底色偏红,并且颗粒粗大。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一般是没得修了。

网友:
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测一下灯管好坏。。。

网友:
灯管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灯管老化了。换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  或者 屏本身不良...上张图看下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对灯管可能性大。。。。

网友:
背光灯管老化了
要整组灯管换掉较好

网友:
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VGA线,屏线试看看,灯管也换看看。

网友:
以前碰过中灯管问题的,你可以试着先排除灯管看看